solidworks怎么扫描个蛋形出来

楼主(2017-01-03):
        在别的论坛看到有人用solidworks扫描做了个鸡蛋壳,试做了很久不得解决,有哪位大侠做个源文件来学习下,感激不尽。

网友A:
1、草图:画半个椭圆和旋转轴线;
2、旋转凸台/基体:绕轴线旋转一圈,鸡蛋就有了,
3、抽壳:设定壳的厚度;鸡蛋壳就有了
4、扫描切除:去掉半个鸡蛋壳。
完成

网友:
蛋的形状不是椭球,但近似。要想画得好,最好一头大一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草图:画半个椭圆和旋转轴线;
2、旋转凸台/基体:绕轴线旋转一圈,鸡蛋就有了,
3、抽壳:设定壳的厚 ...

球面怎么抽壳?

网友:
第二步:出来的是一个实体,不是面;
第三步:抽壳命令面板上有

网友:
发几张图就明白了:

网友A:
制作过程截图:

网友:
我这个没用扫描

网友:
最后一步,没有扫描切除,用了切除+阵列,所以看上去太对称了,而不自然。鸡蛋壳碎起来没这么规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作过程截图:

你这个也没用扫描啊

网友B:
扫描搞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搞的一半

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