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钢的防腐有哪些?

楼主(2017-01-03):
因为污染原因,京津冀磁钢都不让镀锌,但是我们家磁钢有防腐的需求而且有尺寸的限制,2丝以内,有没有可以替代的工艺。

网友A:
磁钢非常容易被腐蚀。
常规可采用的表面处理有:镀镍(镍铜镍),镀锌,镀铝,电泳。
不让镀,使用要求不高不行就涂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钢非常容易被腐蚀。
常规可采用的表面处理有:镀镍(镍铜镍),镀锌,镀铝,电泳。
不让镀,使用要求不高 ...

有没有好的涂层工艺可以控制住尺寸偏差呢?

网友B:
产品是什么形状? 涂层后2丝的精度不好控制.

网友C:
汽车钢板一般用电泳工艺,防腐效果也不错,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钢板一般用电泳工艺,防腐效果也不错,可以一试。

不知道钕磁铁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是什么形状? 涂层后2丝的精度不好控制.

形状是一个圆柱体磁钢,外面包覆一层普通铁,有一侧磁钢和铁连接地方有2mm槽,这个槽有精度要求,里面要放东西

网友(2018-12-22):
用在什么上面的,可以考虑镀环氧,这个耐腐蚀,磁钢公差做成负公差

网友(2019-07-09):
镀环氧不如直接用索雷CMI,效果还好。

网友(2019-09-16):
直接包塑

网友:
可以考虑新的工艺,叫做锌镍渗层,防锈效果行业排名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