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丝杠和螺帽是选标准件还是自己做

楼主(2017-01-03):
想单独做一个升降滑台降低成本,但是丝杆和螺帽直接买和自己做,哪个便宜?

网友A:
我也糊涂了,只发1个帖,才加个10分,那另外440分是在没发帖时就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糊涂了,只发1个帖,才加个10分,那另外440分是在没发帖时就加的

充值了...

网友B:
精度高的话就直接买吧,买的还是滚珠的,那感觉。。我之前也做过一个丝杆螺母升降的,是自己厂用车床车的,车的螺纹,容易生锈,运动方面的话还行,就看你要不要精度了

网友C:
只做一个,把管理消耗算进去,能买到肯定买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高的话就直接买吧,买的还是滚珠的,那感觉。。我之前也做过一个丝杆螺母升降的,是自己厂用车床车的, ...

我丝杆垂直运动   是选择一端固定还是两端固定好呢?精度不是特别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做一个,把管理消耗算进去,能买到肯定买的便宜。

元帅驾到。。吓到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丝杆垂直运动   是选择一端固定还是两端固定好呢?精度不是特别高

我不太清楚你的安装位置,我的那个升降的 是丝杆位于中间,四边用导柱导套导向,螺母做个法兰与平台底部连接在一起,丝杆在与底座连在一起,就这样的升降机构。。看不明白的话 我明天画个简图给你 我下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清楚你的安装位置,我的那个升降的 是丝杆位于中间,四边用导柱导套导向,螺母做个法兰与平台底部 ...

你说的这个我也用过,我现在要做的是放侧边,只用两个直线轴承,负载固定在螺母上,螺母运动

网友:
当然是买现成的,人家是专业的好不

网友:
术业有专攻,有标准的就尽量选用标准件。

网友:
标准件便宜,成本低,不管什么产品,只要批量生产了,价钱都便宜,单件的非标零件,价钱很贵,不建议使用的

网友:
设计基本原则,能够选标准件,绝对不要自己做。

网友:
这两个能买到就买吧!

网友:
一般来说不都是用标准件的多吗

网友:
相对来说,这种零件直接买便宜,如果没有合适自己需要的,就定做吧,价钱肯定不便宜。

网友:
我司模组,直线电机厂家,楼主可以联系我QQ3001155872

网友:
肯定买标准啦,你自己车,被别人肯定说你不专业

网友:
升降机构基本都是用的梯形丝杆,标准化的东西很便宜,螺母也一样。

网友(2023-09-27):
建议所有部件都自己生产

网友:
节省成本

网友(2023-11-02):
降低成本能买则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丝杆垂直运动   是选择一端固定还是两端固定好呢?精度不是特别高

只要精度没高到要考虑轴向预紧,热胀冷缩因素的影响,用一端固定一端支撑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