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与柴油机的连接

楼主(2017-01-03):
用10KW大小的单缸柴油机驱动液压泵,之间的动力传递想利用柴油发电机中柴油机和发电机之间的联轴器(在淘宝上就找到了这一种单缸柴油机用联轴器),但是液压泵输入轴和联轴器尺寸也不一致,能再加一个联轴器吗,另外大家知道哪个牌子的小功率柴油机直接带有动力输出轴吗?

网友:
三角带,皮带轮就行,费那劲干什么。

网友:
你是想联轴器接联轴器吗?建议联轴器尺寸差不多的话找个小加工作坊改一下,费用不高的

网友A:
LZ,请问柴油机3600r/min,所选的泵转速是多少?这样的联轴器连接起来同轴度能保证吗?

网友:
联轴器,可以自己设计加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请问柴油机3600r/min,所选的泵转速是多少?这样的联轴器连接起来同轴度能保证吗?

个人认为泵的额定转速最好不要低于3600r太多,如果长时间超出泵的额定转速,对泵的寿命可能影响会比较大,大于等于3600比较好,至于同轴度,我看柴油发电机就是这样连接的,同轴度问题应该不会很大吧,而且液压泵传动轴一般不能承受径向力和轴向力,因此不能在轴端直接安装带轮、齿轮、链轮,比较常用的就是联轴器,所以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柴油机标定转速多少?楼主准备选什么泵?

网友:
在连轴器孔内镶套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又胡说八道了

网友(点评):
兄弟啊,你还是少些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柴油机标定转速多少?楼主准备选什么泵?

2200r,选用伊顿柱塞泵3600r

网友(2017-03-17):
联轴器这种加工一下也就一两百块,其实关键是找个愿意做的地方,小作坊还真是最好的选择。至于同心度方面,一来有加工保证,二来有弹性体过渡。问题不大的。
大多数泵都是直连的,皮带和齿轮连接也可以,链轮要搞定高速传动要求就高了,不大适合。

网友C(2017-07-05):
楼主,你好,请问你最后是怎么做的,效果怎么样,因为我最近刚好有个项目要这样搞,想了解一下

网友:
三爪连轴器联轴器,两个不直接连,中间有一个橡胶或者聚氨酯的部件缓冲。

楼主(2018-01-15):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最后是怎么做的,效果怎么样,因为我最近刚好有个项目要这样搞,想了解一下

有直接连接液压泵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