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工3吨装载机高低速应该如何理解啊

楼主(2017-01-03):
徐工3吨装载机的高低速应该如何理解啊,这种变速箱的内部齿轮布置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国产装载机变速器现在多采用涡轮变矩器加变速器的形式,具体的又会分好多种结构形式,估计只有各个厂家自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装载机变速器现在多采用涡轮变矩器加变速器的形式,具体的又会分好多种结构形式,估计只有各个厂家自己 ...

我只是想知道高低速这块啊

网友:
如何理解是啥意思啊?是问干嘛用的?还是别的?

楼主:
今天谈到这个装载机高一档,高二档什么的,不大理解这些所谓的概念啊,这里面的齿轮应该是怎么布置的,能不能给点资料啊

网友:
猜想可能和汽车的档位原理差不多。

网友:
你不需要了解里面具体怎么布置的。你只要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速度,减速比是多少,变速箱如何安装,如何连接,如何控制变速就可以。当然也需要知道价格和相关的维护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