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问题求助!

楼主(2017-01-03):
        小弟原来的电脑坏了,因为是租房子住,所以台式机就不考虑了,想选一款笔记本,价格不要超过6000,有时候需要在家里加加班,我平时用sw、catia和cad,希望能够运行起来比较顺畅吧,因为我也知道如果零件太多可能这个价位的笔记本会带不起来,所以我会尽量避免在家里做较复杂的东西,我对电脑这方面也不是很明白,目前我同学帮我选了款thinkpad t440p,是i5的处理器,8g内存,不过他不是搞设计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电脑运行三维软件的效果如何,不知道坛友们有没有用这款笔记本的,或是有其他合理的选择,恳请各位坛友帮我推荐推荐

网友:
如果光看价格,就thinkpad t440p这价格,可以买到配置更高更硬的神舟笔记本。
但如果看工业设计,神舟那糙劲会吓跑处女座的

网友(点评):
大侠 不瞒你说 我正是处女座

网友(点评):
这有什么,我也是处女座,自己买过两台给别人买过两台,神舟

网友:
硬盘要选择固态硬盘,机械硬盘就不要选择了,开关机,打开软件时会发现速度不是差一点的。
独显1个g还可以,总的来说,这款本还可以吧。看看戴尔可否

网友(点评):
固态硬盘呀? 我看t440p不是固态的,可以后换是吧? 戴尔的我也再搜搜 谢推荐

网友:
现在看这价位就这款还可以。

网友:
8g内存可以了,再配套4G显卡吧

网友(点评):
4g显卡得多贵啊,2g的和他这配置合适

网友(点评):
3D动画视频方面是趋势

网友:
你同学是个行家啊,T440很合适,你再配一块固态硬盘,运行起来如风般顺畅。

网友:
上个固态硬盘和2g独显,一般的3d都顺畅。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选了几款价位差不多的,谁能帮我看看哪个笔记适合呀

网友:
买完电脑后再外配一个256G的固态硬盘,系统100G,剩下的赚156安装软件,运行速度杠杠的。

网友(2018-03-23):
LZ最后选了啥?

网友:
thinkpad E570,效果也不错,14寸的性价比感觉有点低4 O7 E- ~3 t1 j# R7 I

网友:
游戏本太重了,不方便出差携带。电池时间也太短。如果笔记本要在办公室里用的话,还是Thinkpad的感觉正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