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料上的螺纹孔如何防松

楼主(2017-01-03):
各位大侠 :
      对于薄板材料, 如1~3MM的不锈钢,  5~10MM 的铝板, 1~5MM 的 45钢,
我们在上面打 M3~M6 的螺纹孔后设备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螺栓松动的
情况. 目前我们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内六角螺栓,因为需要拆卸不能打胶水,各位
在螺栓防松上有什么好的意见?  谢谢

楼主:
我们也考虑过使用细牙螺纹,但是细牙对于不绣钢板加工难度较大

网友A:
标准牙型太粗了,薄板上没有几扣,所以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就松动了。
在螺栓那头拧个螺帽可否??或者点焊个螺帽??

网友(点评):
薄板上开孔,然后点焊个螺帽是正解。我在后面的回复里会贴个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牙型太粗了,薄板上没有几扣,所以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就松动了。
在螺栓那头拧个螺帽可否??或者点焊个 ...

我们做的模具 地面需要和设备的平面接触 没有办法增加 螺帽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网友:
不是设计问题?最简单的判断办法,起码得有普通螺帽的厚度吧。

厚度够了,那得看底孔是不是打大了。

底孔没问题,那得看攻丝有没有问题。本来料就薄,如果头一两个牙都磨没了,那厚度够了也没辙。

这些都没问题?那螺丝胶呢?

这个也不行?那干嘛这么设计?还是在有震动的设备上。

网友(点评):
啊,你还在啊。好久没看到你冒泡了。薄板攻牙不是只要看有多少个牙就行了吗??跟厚薄没关系吧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thread-477412-1-1.html 帮我想想结构。谢谢了

网友:
改进设计,加厚螺纹处才是硬道理,最好把图贴上来,大家对症下药。

网友:
薄板焊接螺帽的配合剖视图,一般情况下,光孔直径要比螺帽直径大1mm。

网友:
实在不行用拉铆+焊接

网友:
压铆螺母试试

网友:
绝对防松的办法没有。薄板固定一般用自攻螺钉加锯齿垫片。

网友B:
3毫米以下还可以 内孔翻边(抽芽) 再攻丝,3毫米以上可以参考7楼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毫米以下还可以 内孔翻边(抽芽) 再攻丝,3毫米以上可以参考7楼的办法

大侠是否可以 详细讲一下内孔翻边 ?

网友(点评):
你这个螺孔都做出来了,没法再作翻边。 应在没有孔的情况下,先钻个小孔,在用冲头冲扩孔,孔缘会向板的一侧弯曲外翻,形成轴向有一定深度的孔,并且使孔的内径正好等于要作螺纹孔的底孔孔径,再攻丝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之前做的那家也是点焊螺母到光孔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是否可以 详细讲一下内孔翻边 ?

你这个螺孔都做出来了,没法再作翻边。 应在没有孔的情况下,先钻个小孔,在用冲头冲扩孔,孔缘会向板的一侧弯曲外翻,形成轴向有一定深度的孔,并且使孔的内径正好等于要作螺纹孔的底孔孔径,再攻丝就可以了。

网友:
薄板为什么不用熔融钻,攻丝可多一点

网友:
可以的话在上螺栓的地方加厚攻丝

网友:
一般低成本的方式,都是薄板焊接螺母。

网友(点评):
对,典型工艺,汽车上都是这样。

网友:
怪了,楼主说的是放松,绝大部分人在说------

网友(点评):
那你认为松动的原因是什么?那你认为该谈什么?

网友(点评):
看下面20楼

网友(点评):
楼主到29楼才说出了具体用途。。。你先看29楼,再回来看20楼,看看能不能根除松动问题。

网友:
如果楼主是怕螺栓没有拉力,松了可以采用加厚,焊螺帽。
如果是防松,可以加弹垫,或是在螺栓上加点防松胶(类似自锁螺帽那种),不是胶死那种。很多市场上有得卖,几小时会干

网友:
用拉铆螺母试试呢

网友:
这是干什么的公司,这事难吗。

网友:
我更好奇这些薄板上固定的是什么。。。

网友:
有没的空间在螺丝尾部加上螺母锁住?

网友:
旣然薄板,孔向反冲,冲时用拉伸,增加螺纹长度

网友:
薄板太薄,这么几个扣肯定会松,在和地面不接触的另一个面加强一下厚度,增加螺纹长度。

网友C:
用螺纹胶!然后在买点溶胶剂。其实不用也可以拆下来,就是累点!有时候设计要求,板的厚度加不了,也不好焊个螺帽!还有就是用沉头螺丝,反装看看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螺纹胶!然后在买点溶胶剂。其实不用也可以拆下来,就是累点!有时候设计要求,板的厚度加不了,也不好焊 ...

大侠:
    沉头螺丝反装, 是什么意思 ?

楼主:
我们是做制衣自动化的,  主要是 搞自动车缝衬衣.   板材上主要安装一些 小气缸, 薄板等方便车衣服的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制衣自动化的,  主要是 搞自动车缝衬衣.   板材上主要安装一些 小气缸, 薄板等方便车衣服的 .

用图中的平头螺丝倒过来安装,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钣金门上的合页都是7楼这样做的

网友:
焊接一个螺母或者这个地方加厚都可以。

网友:
个人觉得7楼的方法很可行,最好在焊接的螺帽与螺杆连接处加上一个紧定螺母放松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毫米以下还可以 内孔翻边(抽芽) 再攻丝,3毫米以上可以参考7楼的办法

图纸上怎么表达内孔翻边再攻丝,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冲击载荷不频繁,可以考虑试一下防松垫片

网友:
薄板就翻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图中的平头螺丝倒过来安装,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 我们现在也用这种螺栓. 不过我们用的是十字或一字的 ,   向向大侠请教一下,  内六角的和十字或一字的在使用上,或者受力上有什么区别没 ?  谢谢

网友(点评):
应该是螺栓的等级不一样吧。

网友(2023-09-27):
压铆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