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2014如何将工程图1:1转为CAD工程图?

楼主(2017-01-04):
RT

网友A:
另存为时选DWG格式,并单击选项按钮,打开对话框后选1:1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时选DWG格式,并单击选项按钮,打开对话框后选1:1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直接在工程图中设置1:1 的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