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杨力数控冲和数控折弯机成本怎么计算

楼主(2017-01-04):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杨力数控冲和数控折弯机加工费用怎么计算,做小批量机箱一般每个月30-40套样子,咨询了下有说冲床150-200/小时的,也有算25-45每小时的。
        150-200/小时是否包含了人工,损耗以及各种成本后还算了30-40%的利润,25-60/小时是不是光是冲床使用费,不包含其他费用,数控折弯机的话有说120/小时,也有说45/小时,还有的按照折弯道数算价,小于一米的0.5元/刀

网友:
楼主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不过利润没有那么高吧。这是两种报价方式,第一种是将公司的各种费用全部均摊到加工工时上了,报价时直接使用这个费率乘以加工时间;第二种是先单独算出加工费,然后再加上管理费。

网友:
冲床200,折弯120都应该是算过利润的,不过价格相对比较低。

网友:
算成本的话,最好建立表格模型,然后实测,再几号专人论证,还得财务参与。

网友A(2017-03-14):
折弯机只有0.5一刀吗?不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弯机只有0.5一刀吗?不止吧

看什么样的工件,小件0.5赚死,大件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