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想了解传送滚轮的安装结构

楼主(2017-01-04):
各位好,我想了解自动化流水线的传送滚轮与支架的安装方式有哪些?具体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
那我建议楼主先搞清楚有多少种滚轮入手

网友:
参考米思米工厂自动化手册,滚轮篇

网友:
从连接上讲就二种,
一种为自带轴承的滚筒,这种把芯轴固定在机架的固定或者可调支座上就是了。
另一种为不带轴承的滚筒,这种把芯轴安装在机架的固定或者可调支座上的轴承上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