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中心的报价

楼主(2017-01-04):
我想问一下 普通车铣床的报价和加工中心的报价哪个会高一点 区别是什么呢  有没有相应的报价标准啊  或者说行业标准 刚才供应商说 加工中心的价格高因为仪器比较贵是这样么

网友A:
加工中心可以做一些普通铣床加工不了的活
首先你需要判断你加工的产品需不需要用加工中心。
从成本(加工难易程度),时效等等考虑
加工中心贵的原因
设备,人工,加工能力综合考虑

网友(点评):
对于批量件那确实加工中心有效率,单价算下来比普洗干要便宜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可以做一些普通铣床加工不了的活
首先你需要判断你加工的产品需不需要用加工中心。
从成本(加工 ...

也就是说 加工中心肯定是比普通的机床贵是么  加工中心并不是按照工时来算的 因为我们普通加工的供应商说加工中心快  所以我误以为加工中心比较便宜

网友B:
主要看零件的难度和加工数量,简单数量也少就普铣干,多了就加工中心干,要求高的零件尽量放加工中心加工。人工费现在差不多的,差价就在于机床的费用,综合效率一算就知道哪个更适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零件的难度和加工数量,简单数量也少就普铣干,多了就加工中心干,要求高的零件尽量放加工中心加工。 ...

先上个图 材料 LY12 表面需要黑色阳极氧化  普通铣床报价180  加工中心报价205  我们暂时需要的是打样 2-3个 后期批量可能20-50个 您帮我分析一下哪种合适好么 谢谢了 如果您需要图纸 我也可以传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零件的难度和加工数量,简单数量也少就普铣干,多了就加工中心干,要求高的零件尽量放加工中心加工。 ...

图片在这   哈哈

网友C:
这建议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建议加工中心

原因呢 能解释一下么 我不太懂

网友C:
零件结构比较复杂,普铣加工需要多次装夹。耗费工时,增加人工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在这   哈哈

加工中心干吧,大圆孔还有另一面里面的槽普铣干起来麻烦,耗时间多,成本和加工中心差不多,上量了直接加工中心ko

网友:
上面那个图,如果有批量,普通车铣床的报价比加工中心的报价肯定还要高。

网友D:
我感觉2-3件这价格很合理,等你批量的时候可以让客户再报价。小批量的时候还是先寻思能不能把东西做好。

网友(点评):
没有尺寸,没有精度怎么知道价格合理呢?

网友:
加工中心做批量有优势,普铣做单件小批量有优势,也得看图说话啊,形位公差要求严格的,单件也要上加工中心的,价钱主要取决零件的难易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结构比较复杂,普铣加工需要多次装夹。耗费工时,增加人工成本

这种零件就属于复杂的结构了呀

网友:
加工中心肯定是比普通的机床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2-3件这价格很合理,等你批量的时候可以让客户再报价。小批量的时候还是先寻思能不能把东西做好。

精度要求高的话,会报这么低的价格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零件就属于复杂的结构了呀

相对于普铣加工算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