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手拉铃机构

楼主(2017-01-04):
      求助一种手拉铃触发机构,要求拉一次响一声,纯机械机构且简单,此铃铛是井下设备使用,图1是原来的,图2是我自己想的,主要想不通人家原来怎么触发的,旧件缺件,不能恢复(想不通原理),所以求助各位,再看看我自己的方案觉得太繁琐,不灵巧,求助一种简单方案,尺寸不受限,谢谢了

网友:
铃铛的原理好像初中物理上讲过,记得用电磁铁。

网友(点评):
人家是手动的

网友:
直接像地道战里面的  串联一排铃铛  随手一拉可否

网友:
你那个表述是对的,再拆一个自行车响铃看一下就成了哈

网友A:
1,和现在的自行车铃结构不一样,和老式的28车结构有点类似。
2,杠杆凸轮双弹簧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现在的自行车铃结构不一样,和老式的28车结构有点类似。
2,杠杆凸轮双弹簧结构。

和28自行车铃铛不一样,那个是齿轮转动利用离心力敲击铃铛,那个是封闭式的,在井下有点不适用(煤灰、粉尘、震动等)

网友:
你那个实物图是敲击铃铛的吗?

网友:
里面应该是弹簧机构,手动时不停的往复移动。

网友B:
直接整个下面这种铜铃好了,也是手摇绳的,小时候的下课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整个下面这种铜铃好了,也是手摇绳的,小时候的下课铃。

这是一种车载手拉铃铛,在开车前警示用(井下设备),且走起来不能响啊,你这个怎么能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种车载手拉铃铛,在开车前警示用(井下设备),且走起来不能响啊,你这个怎么能用呢?

哦,移动的那不行,我认为是固定摆放的。

网友:
楼主  你设计的好像实现不了你的功能啊

网友:
为什么要搞一种手拉的机构,不直接做成电控的。

楼主:
我打方案不行,推翻了,不能电控,原来就机械的,矿方不允许

网友:
我去拆了我家自行车铃铛看看

网友:
矿下是有防爆要求的,粉尘太多,车前启动做警示作用的铃声,矿车行进不要求不发声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图上老款那种结构,这个应该是只响铃一声的吧!另外你这图我真没看出来,里面是什么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