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脚整脚方法

楼主(2017-01-04):
求整软脚方法,A区插pin类的目前整脚已经很成熟,但是B区的软脚没有很好的办法。
问题点:
       1.pin距不好把握;
       2.软脚会回弹
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哦!

网友A:
这种变压器  的飞线我们一般没有整pin

网友A:
还有  采购时没有SPEC?  应该有符合pin距 排距的BOBBIN吧

网友:
1,我和三楼同样的疑问,应该有符合pin距 排距的BOBBIN吧,要不然你这不能随便自己造吧。
2,没有的话只有自己想办法做过类似BOBBIN的支架了,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  的飞线我们一般没有整pin

我们有要求 现在是人工,所以想自动   然后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采购时没有SPEC?  应该有符合pin距 排距的BOBBIN吧

有对应的规格尺寸,但是折回后这个距离不好把握,比如pin距要3.6mm,软pin与固定pin距离20mm,目前都是人工整飞线,等后面对脚时还要人工去cheke.所以目前我们想省去人工,开发设备来整脚。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做,建议做个支架,也就是对于的工装之类的辅助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对应的规格尺寸,但是折回后这个距离不好把握,比如pin距要3.6mm,软pin与固定pin距离20mm,目前都是人工 ...

不知道您的骨架是PQ的?其实都一样  把漆包线卡在骨架的引线槽里  整pin其实也不难

网友:
改变一下工艺可以吗?core tape 不要全部包住   留出引线槽的位置

网友A:
难道贵司自己生产PCBA?变压器在包装   运输中软pin如何解决?

网友:
这种软PIN角自动整不大好弄。

网友:
采用治具再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您的骨架是PQ的?其实都一样  把漆包线卡在骨架的引线槽里  整pin其实也不难

没有引线槽,飞线是包完胶布折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贵司自己生产PCBA?变压器在包装   运输中软pin如何解决?

人工整好进包装盒到客户

网友(2023-10-09):
辅助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