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社友:遇到一个关于打包机械的难题

楼主(2017-01-04):
      事情背景是这样的,图片中的零件是卡簧,国内买的卡簧都是散装的,进口的卡簧有的是散装的有的是像图中那样包装成筒状的,现在我们需要将所有的散装卡簧包装成图片中的筒状。目前有两个问题难以解决,一个是散装卡簧容易缠成一团难以分开,二是难以将散开的卡簧穿成筒并过塑,图片中是我们目前正在尝试使用的穿卡簧的工装和过塑后的实际效果,效率实在太低,也达不到国外的那种包装效果,目前基本上处在技术瓶颈阶段了,想寻求一个全自动的包装方案,没有头绪,现拿出来与广大社友共同探讨。

411017

411017

网友:
这东西确实很难整,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的分开。
虽没有见过国外的做法,但我猜测应该是制造和装配是一条线下来的,少了整理这个环节。
要不就会出现下面的问题,很难再去处理。

网友(点评):
嗯,目前找到个专业做热缩的厂家咨询了一下,热缩成型工艺倒是已经解决了,关键还是将卡簧分开并预装

网友:
振动盘送料?  行吗?

网友:
只能从制作工艺源头想办法,制作出来进入有序排列。一旦乱了,就比较难了。

网友:
这个确实要点想法!

网友:
有个大概的想法:高速离心分离(类似弹簧分离)——导入一个震动的锥度销靠重力之类的整形(此销导向具体结构要好好想想)——再过塑

网友:
最好是在机加工完成后就做整理,在那一步想办法会更简单。

网友:
用振动盘送料,在出料口做个小缝隙往下掉的方式出料,送到皮带线上。
找个振动盘供应商可以试一下,他们应该有更好的方案。

出料后用相机配四轴机械臂取料,串在塑胶棒上拿去塑封。

这种料没有尝试过,只是个猜想。(四轴配相机我们用的比较多,需要协助了我可以帮忙)

网友(点评):
方案可能帮不上忙。不过能不能用纸筒或者其它材料来一起过塑,不只是卡簧。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一堆堵死在那里 不一定振的出来 不会影响供料 节拍?

网友:
是否可以在卡簧中间放一个辅助棒,外径和卡簧内径间隙较小,穿完卡簧后这个辅助棒不能取下来,否则有乱了。这个辅助棒和卡簧一块为一个包装。

网友:
订书钉是如何处理的?是否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像二楼那样缠成一团的散装件,也可以塑封装好么? 国外的能这样么? 估计国外也很难吧?  要塑封, 也只能是卡簧加工最后一道工序后,在芯棒上顺次排列好,固定再封装吧。已经残绕成团的散装件,用工业方法没法高效地分开吧,因为这属于不可控制的过程。而工业的方法,都是利用可控制的过程。用人工分,一个个解开,套在芯棒上,就像楼主说的,效率抵呀。

网友:
晕,我得回复怎么显示不出来!

网友:
那,源头,怎么整呢

网友:
可以考虑采用震动盘进行分离,然后采用导槽导引,采用弹闸结构,往下应该就知道了吧

网友:
楼主的尝试到哪一步了?后续有进展了持续更新哈!
以前遇到过一个问题和这个比较类似:煮熟的鸭脖子怎样自动送进切鸭脖机。煮熟后也是捞出来一筐,怎么分料没有解决,考虑过用震动盘,但是没有做过实际尝试。现在的做法是把之前手工操作的机器改进了,但还是用人一根一根送料。

网友:
我也觉得生产线出来时整理打包会简单很多

网友(2023-09-27):
振动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