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结构单轴机器人动力问题

楼主(2017-01-04):
如图,这种单轴机器人,龙门结构,跨距较大,单侧丝杠驱动,带负载时,如何平衡负载,按理应该会有较大的偏载,两边如何保持同步?请教大神这种设计是否合理??(之前见过以及用过的大部分龙门结构布置的单轴机器人都是单伺服电机驱动,用中心轴连接,采用直角齿轮箱分配动力到两边,保证两边同步)

但,这种结构确实简单很多,有人用过没,还是有使用限制,要是好用的话以后就直接采用这种,还能减低费用。

网友:
其实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侧同时驱动是可以的,我见过某激光公司做的电池封装设备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当时还问了这样是否合理,没得 ...

是采用电子调节保证两边同步不??

网友:
偏载肯定存在,真要解决,只有加同步轴-齿条-齿轮

网友:
单电机就用你说的那样,
双电机,人家有专门的双驱驱动器保证同步
不过你要是用同步带带动的话,普通驱动器也行,反正有间隙和弹性

网友:
可以伺服同步,也可以机械同步

网友:
图一我公司的模组,感谢楼主

网友:
关于双驱动动同步问题,楼主可以加我QQ3001155872,我司现有龙门双驱直线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侧同时驱动是可以的,我见过某激光公司做的电池封装设备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当时还问了这样是否合理,没得 ...

你好,能聊聊,双驱同步是这行技术的一个标准

网友:
龙门单驱多少有个滞后现象,不同步会影响到精度,

网友:
楼主图一是我公司的模组,可以加QQ3001155852我跟你对接下

网友:
两边齿条应该会保险点吧

网友:
加我QQ聊30011558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TL,东莞的吗?怎么保证同步的呢?

加我QQ聊3001155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