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汽车电动尾门撑杆的工程原理?

楼主(2017-01-04):
就像这种

网友A:
这不是气弹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气弹簧吗?

不是  是用电机控制带动螺杆 控制的 具体的原理我也不清楚

网友:
电机 +丝杠6弹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用电机控制带动螺杆 控制的 具体的原理我也不清楚

多谢指点,长见识了

网友:
是不是这种?

网友B(2018-01-19):
电动尾门撑杆的技术含量相对还是比较高了,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做好一根杆,必须具备很好数学知识,涉及到尾门的布置计算,电机减速箱丝杆弹簧的匹配,力值参数计算,弹簧计算计算,任意位置悬停,手动操作力计算,以及防夹区域的设定,不同工况下的因数影响(高低温/雪载/左右坡度/上下坡度/大风等),以及ECU的控制策略,通讯协议等

网友C(2018-05-24):
引用 网友B:
电动尾门撑杆的技术含量相对还是比较高了,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做好一根杆,必须具备很好数学知识,涉及到尾 ...

遇到高人了,你应该是做电动撑杆的吧,我也是。

网友:
我是做电动尾门齿轮箱的,有需求请联系。QQ 3243274920

网友(2019-04-10):
引用 网友C:
遇到高人了,你应该是做电动撑杆的吧,我也是。

加个微信吧,我也是做电尾门的 sy371318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