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工程缸的结构图

楼主(2017-01-04):
发个油缸的结构图,比较典型的工程缸,尾端焊接,带缓冲。

油缸的种类很多,但是绝没有面B二货画的那样的,广大新人要擦亮眼睛啊,注意知识的真伪。

网友:
你好,图片未显示,请重新附上。

网友:
如果后端装有节流阀,或意外堵死,不知道下面情况会不会发生,外行人,请教了.
1.端部的部件与缸筒之间没有密封圈,   两者之间焊接会漏油吗?
2.液压压力相对气缸要大很多, 缸筒那么薄,会不会存在焊接不牢,端部的部件飞出起现象?

网友(点评):
1、焊接质量好不会漏油,这个要打压测试的 2、请相信现代焊接技术,具体的焊接规范可查阅相关标准,就我所见到的工程缸,几乎都是焊接的,结构上最省。

网友(点评):
节流阀不会产生很大压差,要不平衡阀就没市场了,更不会像某个面B画一圈带孔的劳什子就能节流。意外堵死不多见,液压锁锁死是经常的。再有你分析受力,后端盖是不会飞出去的。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长见识了,我是做气缸的,基本上没有接触过活缸.

网友(点评):
油缸和气缸原理上一样,有些细节的设计和制造工艺上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您还真跟这水潭花五毛请来的SB较劲呀,图一乐就得了....

网友(2017-02-07):
这种结构的液压缸很多书上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