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蓄能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7-01-04):
工作压力为21Mpa,想选用皮囊式蓄能器,不知道有没有能耐此压力的皮囊式蓄能器。如果没有那只好用活塞式的,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皮囊式蓄能器一般50MPa以内没问题。
工程压力有10MPa,20MPa,31.5MPa等级的。
21MPa 选31.5MPa 的就行。

网友:
楼上正解,皮囊式的没问题

网友(2017-02-10):
引用 网友A:
皮囊式蓄能器一般50MPa以内没问题。
工程压力有10MPa,20MPa,31.5MPa等级的。
21MPa 选31.5MPa 的就行。 ...

正解

网友(2017-03-17):
需要关注一下压力上下限,初始充压越低越好,高于200bar的话运输什么的都会有困难,可能需要在设备当地购买充压。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进口厂家ACCUMULATORS 可以生产6000psi(42MPa)的蓄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