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规格及对应电机惯量规格

楼主(2017-01-04):
查了蛮多资料就是查不到各种功率电机对应的转动惯量规格...

网友A:
楼主找的可是这个?不是找不到是楼主概念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的可是这个?不是找不到是楼主概念不清。

好吧..深感惭愧..

网友:
国产电机很多不给出这个参数。国外的SEW等一般都会给出。
但是,我好像从来用不上这个数据。。。。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