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热学分析

楼主(2017-01-04):
在实际中碰到的问题,请教一下论坛上的高手看看有好的方法:如何有效的把荒料上的水分去除掉,效果的达到80~90%
1.这是一块荒料(大石头),一整块被切割成一片一片的,大概20~30mm厚,切缝在3~5mm左右,
2.荒料上有大量的水分,
3.,在太阳底下晒也是可以把水分去掉一些但是时间上很慢,下雨天行不通等缺点;用工业风机对着荒料吹,也能去掉一些水分,但是中间的很难干掉,这两种方法效果都不理想,
4.石头通过台车(底下四个轮子)进入烤箱房内,

自己想得方案如下:

在大鼓风机的吸气口装了一套加热设备(简单的类似煮饭用的天然气灶),使鼓风机吸进热气,鼓风机出风口通过管道连接,把热风带到荒料上,对荒料进行加热去水份,
方案1是从左边吹,对着荒料的切缝吹,右边吸气,循环到鼓风机的吸气口,过段时间从右边吹,对着荒料的切缝吹,左边吸气,循环到鼓风机的吸气口,左右两端的风管道,需要等整块荒料进去后在装上去,操作上比较麻烦,风经过的路线太长,到后面风力就比较小,荒料上的切缝比较小,距离比较长,效果不是很理想
方案2,是直接从荒料的上面往下吹,由于荒料的高度比长度小,热风受到的阻力相比小,更能吹到荒料的内侧,使里面的水份更容易蒸发干掉,
风管道相比方案1少很多,风量损失比较少,不用等荒料进入烤箱房内在加装吹风管道和吸风管道,目前觉得方案2会比较理想。

补充内容 (2017-1-6 08:23):
在发几张现场的照片给大家参考下,在7楼

网友A:
1、石材是什么,不同岩石的含水率不一样,结构也会影响内部水分析出。
2、用真空干燥效果更好,用水环泵抽真空。
3、自行考虑比较经济的加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石材是什么,不同岩石的含水率不一样,结构也会影响内部水分析出。
2、用真空干燥效果更好,用水环泵抽 ...

1.主要是大理石的去除水份,2.真空干燥的话这方案不错,但是需要整个荒料都处在密封的环境中,目前这很难办到,由于整块荒料是切成一片一片的,吊装起来,一片片石板很容易坏了,

网友B:
建议自动线进出烘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自动线进出烘箱

荒料的话是装在台车上,可以进出烤箱的,烤完一块就把它运输出去,另外一块荒料在进来除水份

网友:
要预判缝隙很小,且不规则,有的缝合起来的。最后靠加热到一定程度才把合起来缝隙里的水蒸发干。
感觉上面的缝隙好多应是合起来的,侧面倒是总有点缝隙,从这点看纵向的有利

楼主:
这是现场的照片,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C:
是有缝在上边合起来了。
不知楼主准备一个节拍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缝在上边合起来了。
不知楼主准备一个节拍多长时间?

有些会贴的比较近或者上面合起来,大概一个小时一块荒料,把荒料上的水份除去80%~9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会贴的比较近或者上面合起来,大概一个小时一块荒料,把荒料上的水份除去80%~90%

感觉纵向风流合理点。
其实干燥风源较重要

网友:
看过大理石切割,一边浇水一边用锯片切割。楼主要把切割后的大理石快点烘干。肯定是用热风好。如果外面有水,热风吹二十分钟就可以烘干了。 关键是大理石片都是紧密地靠在一起的。所以靠在一起的各个面就不容易吹到。觉得关键就是想办法,让热风进入到这些靠紧的面之间去。

网友:
也仔细看了楼主的照片。发现楼主也想到用铁片插到各片大理石片之间,分开缝隙再往里吹。但仔细看了一下,发现还是从侧面吹比较好。因为,由于重力关系,你在下面插入铁片之后,分开缝隙的同时,实际上各片大理石上面之间的缝隙是比较容易靠在一起的。其实这样也好。因为下面分开,上面靠紧的大理石片更稳定,不容易倒。所以,还是从侧面对着缝隙吹热风,因为上面的缝隙实际是小的。而且也不用考虑从一边吹,一边吸。只要两边一起吹热风就行了。因为原理就是让热空气进去,加热各片大理石表面,好让水分蒸发,同时让风把蒸发后的湿空气带出来。所以,只要尽量让热空气进到各片的缝隙就行,两边一起吹热风就行了。

网友:
两侧都插入铁片,从两边对着缝隙吹。只要热风进入缝隙,压力足够大,风会顺着缝隙流动的。自然就把表面加热,把水份蒸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现场的照片,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是处理出来的效果,还有一些没干,

网友:
干燥的风源也很有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