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7-01-04):
伺服电机选型:
钻孔和铣削用机构:最大孔径10MM  铣削槽宽6MM2MM   工件材质为45#
Z轴垂直运动(打孔用主轴):  直线导轨HGH30   滚珠丝杠:直径32 导距6   与伺服电机直连(没有减速机)  滑台重量:120KG (包含主轴重量) 最大运动速度:6/
Y轴水平运动(工作台):  直线导轨HGH30   滚珠丝杠:直径32 导距6   与伺服电机直连(没有减速机)  滑台重量:220KG (包含工件) 最大运动速度:6/
X轴水平运动(工作台):  直线导轨HGH25   滚珠丝杠:直径32 导距6   与伺服电机直连(没有减速机)  滑台重量:140KG (包含工件) 最大运动速度:3/
C轴(分度头) 以工件轴心为轴心进行旋转,工件重10KG  分度头减速比1:40  速度:分度头1圈用时2

请给选个型,选好了给我留言

网友:
见过电主轴加工,属于高速加工用的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一本比较正规伺服电机厂家的样本看一下,一般上面都有类似的公式,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