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螺距一样,直径不同能替换通用吗?

楼主(2017-01-04):
滚珠丝杆螺距一样,直径不同能替换通用吗?例如:1005的丝杆可以用1205的替换吗?

网友:
我理解你是不是想说,用在同一个地方大直径的丝杆-丝母付换成小直径的丝杆-丝母付?如果是这样,只要负载允许可以啊。

网友A:
能不能替换关键要看一下两个方面:
1.丝杠螺母大小,指外径和长度,还有安装孔尺寸,是否一样;
2.丝杠两端安装轴承部位尺寸是否一样;

网友:
能安装就可以

网友B:
不能吧,丝杆螺距一样,丝杆直径变大应该与螺母配合不上的

网友:
只要能安装就可以。主要考虑安装尺寸,轴承孔,丝杆螺母座,固定座,联轴器孔。。。

网友:
看你实际情况,还有承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替换关键要看一下两个方面:
1.丝杠螺母大小,指外径和长度,还有安装孔尺寸,是否一样;
2.丝杠两 ...

长度会买一样的,因为是1205替换1005的丝杆2头如果不一样话,估计比1005的大可以加工成一样的。安装孔如果不一样,也可以重新加工个固定加工件。我就想了解替换后驱动数据还是用原来的,系统发出的指令和丝杆实际走的行程是否一样??

网友(点评):
驱动只螺距数据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跑和后调整一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丝杆螺距一样,丝杆直径变大应该与螺母配合不上的

是整根连螺母一起换。想知道假设系统要走10MM,丝杆走的行程是否一样?

网友:
得看丝杆螺距吧,螺距一样转的距离一样

网友C:
直径不一样,行程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更换后需要改变设置参数。也就是说,马达固定的转速,丝杆每分钟运行的距离和直径是直接挂钩的,
表面看你的螺距都是5,但是你的直径却增大了。我建议你还是花点时间找到原来的(1005)规格更换。或者你找软件后台改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不一样,行程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更换后需要改变设置参数。也就是说,马达固定的转速,丝杆每分钟运行的 ...

现在问题是机器上的丝杆是定制,市面上都没有必须有图纸才能加工,如果要更换必须要找原厂,原厂要价太高了,才想办法更换。假设我找到其他1005的丝杆,再把其他尺寸想办法搞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能安装,随便换。即使螺距不同找到参数一改也是分分钟的事儿。

网友:
大的换小的,只要能装上就行吧,安装方式

网友:
螺距一样就对电机驱动参数没影响。
同楼上说的,考虑丝杠承载和安装尺寸即可。

网友(2018-02-27):
4喽说的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丝杆螺距一样,丝杆直径变大应该与螺母配合不上的

就是不确定是一样的 再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确定是一样的 再定吧

如果安装尺寸允许,可以替换,但电机负载加大。因为丝杠粗了,转动惯量大了,所以电机在加速时负载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