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机加中的平行度

楼主(2017-01-04):
我想请教一下 机械加工中关于平行度的标注的问题,比如说    垂直度0.02 A  这个 0.02的数值是怎么怎么出来的 还有 在标注孔和销钉的配合要求的时候标注的 2+-0.02这个0.02是怎么出来的呢 不知道我描述清楚了没有 就是不管是 编著过度配合 还是其他的什么配合 这个正负0.02是怎么规定出来的呀

网友:
看看机械手册

网友A:
严格讲没有0.02这档公差规格的吧。

网友:
赞同2楼,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这些都是设计的基础知识。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明确标注,多大的孔用多大的销,公差是多少,都是前人的经验,要经常看看啊

网友B:
你不是专业机械出身的吧?公差与配合是大学里的专业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讲没有0.02这档公差规格的吧。

我只是举个例子 唉 一点都不懂啊 网上搜索也不知道怎么搜 大概就是 不管是过渡配合的标注的公差 还是 垂直度的公差的数值是怎么出来的呀

网友(点评):
以根号2为基数,然后除以整数,再乘以整数倍

网友(点评):
你跟面B这货较什么劲,他P也不懂,公差搞什么优先数,按需来,可以走标准也可以自定。

网友:
你讲的这个是安装公差配合尺寸。0.02意思就是两丝。南方普遍叫丝。北方叫道。 千分尺上一格为一丝。 装配轴承基本上都在这个公差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专业机械出身的吧?公差与配合是大学里的专业课。

说来惭愧 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好学

网友(2017-02-07):
请找标准 GB/T 1184-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