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东东,请大家指导一下。。。

楼主(2017-01-04):
      前几天传过一次图片,结果没成功,熟读“、社区传图规则”,这次成了。
      言归正传,描述问题。这个设备好像叫做压铆机,看图片有四根气管,应该是两个气缸,中间有根电线,就是不清楚这种气缸是怎么连接的,中间的又是个什么东东,哪位大哥有剖面图,传上来研究研究。还有这种气缸哪个公司有做,或者说出名字也行。

网友:
气液增压缸吧

网友A:
应该是气液增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气液增压缸

怎么感觉不像增压缸啊,增压缸侧边多了一块,而且还有油杯,这个没有啊。。。

网友:
多位置气缸

网友:
压铆机我公司使用的有TOX产的,还有Haeger的。

网友:
用气推动螺杆,然后再用螺杆挤压液体,液体中的轴移动。

网友:
连接方面不外乎二种方式:1.气缸体下端面四个轴向螺纹结构;2,就一个大的螺纹连接。

网友(点评):
你知道啥叫拉杆缸,啥叫法兰连接吗?多读书,别秀智商了,赶紧充值去

网友(点评):
要你同楼主说,别乱窜吧

网友:
用气压产生液压。

网友:
目测像多位气缸

网友(2017-02-28):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
是多倍力气缸或者多级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