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处理的标注,完全不会啊~

楼主(2017-01-04):
最近在出工程图。
是一种轨道车,分为两个动作:行走、举升。

行走,0.55kw,减速器速比25,电机和轴链轮均10A,17齿。属于中等冲击。
我选择的材料是45钢。
热处理想这样标,不知道可以不:调质HB220-250,齿面高频淬火,整体发黑。

举升,0.55kw,减速器速比160,电机和轴链轮08A,双排,齿数分别17、25,属于重冲击。
我选的材料是40Cr。
热处理不会选。。。。

对热处理根本理解不来,各种相,一看就迷糊。。。。

网友A:
热处理的标示没有问题的,但是应该标在单个零件图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的标示没有问题的,但是应该标在单个零件图内吧

是会标注在零件图内。
40Cr该怎么标注?能淬火再高频淬火么?还是40Cr也选调质?

网友:
一般在调质状态下使用,还可以进行碳氮共渗和高频表面淬火处理。整体热处理范围在HRC55以下,
如果要达到HRC65用碳氮共渗淬火处理,参考一下,还以现场实际情况为准

网友:
40Cr热处理硬度一般标注HRC,不用HB。

网友:
建议利用休息天,跟单去外协方走一趟吧。

网友:
采用什么样的表面处理,我理解是根据使用状况,频率,工作条件来选择材料和表面处理的。工作情况通常选择45钢,调质处理,这个是工况不高,表面硬度和屈服强度不高。工况如果要求高,就选择合金钢,淬火回火可能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高的表面硬度和屈服强度。你可以根据你的工况选择。

网友(2023-09-08):
一般工况、无剧烈冲击标注: 45#齿部热处理HRC40~50即可、可以达到此硬度的方式有很多、具体怎么操作由热处理厂家觉得

网友:
标注在零件图内

网友:
如何标注热处理,有标准可以参考的、

网友:
调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