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选型前后流量计算

楼主(2017-01-04):
计算得出的马达排量为67ml/r,并根据转速算得所需流量,最后选型的定量马达排量为80ml/r,要保证一定的转速,是否需要按选型后的排量重新计算流量?理想条件下如果在3.5Mpa下,流量为7.5L,转速是否变为一半,扭矩不变,对吗?

网友A:
1,是要重新计算流量。
2,楼主的第二条假设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要重新计算流量。
2,楼主的第二条假设不对。

根据这两个公式为什么不对?马达转矩不是由负载决定的吗,压力没变,转矩不是不变吗,流量减少一半,转速不是减少一般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