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电机配大流量泵是否合理

楼主(2017-01-04):
楼主刚接触液压不久,没有多少实际应用经验,特来贵吧求助。
开始正题吧,
最近做一台40t的压机,要求工进15mm/s,快进约80mm/s。
选的油缸缸径180mm(推侧面积254),(油缸耐压只有21MPa,所以只能加大缸径)

所以实际工进时工作压力是16MPa,流量22.89L/min,
选用变量柱塞泵,所以算下来功率是7.18KW

快进时流量是121.92L/min,
电机转速1450r/min,所以泵的排量是84ml/r
我选的80排量的泵,这样快进时速度会稍微慢点,影响不大。

不过这样下来就时7.5KW的小电机配80排量的大泵,结构上看上去有点不协调。
但按照计算感觉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想请教各位前辈,这样的搭配是否合理。
感激不尽!!

网友A:
1,驱动功率计算我估计楼主按公式计算问题不大。
2,不知楼主是否考虑驱动转矩的问题,即在此状态下需要的计算转矩是否在所选电机的额定转矩之内?
3,初学者往往忽略了泵的驱动转矩的计算。
4,驱动转矩楼主可以参考以下公式。

网友:
是不是还应该核算电机的最大输出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驱动功率计算我估计楼主按公式计算问题不大。
2,不知楼主是否考虑驱动转矩的问题,即在此状态下需要的 ...

非常感谢!
电机1450转,理论输出扭矩应该时49N.M多点
按照你给的公式,我的泵需要的扭矩应该时47N.M不到。
感觉余量有点小,而且也不清楚国产电机输出功率是不是打折扣。
现在改用11kw的电机,80cc的压力补偿型变量柱塞泵。
之前重来没有考虑过输出扭矩的因素,感谢指点!!

网友:
算下来功率是7.18KW如果启动惯性负载没有加进去,配7.5是不够滴

网友:
应该根据变量泵的输出流量曲线确定驱动电机功率,也就是要在变量点上选取压力、流量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