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罐的密封装配问题求教

楼主(2017-01-05):
如图
因实验需要,设计了一个构件。图示为简化的模型图。
构件分为3个部分,基础部分--基体,孔板部分--孔板,顶盖部分--顶盖
我的设计是,孔板是可以拆卸的,(实验时可以更改孔板的部分尺寸),把孔板放入基体,然后盖上顶盖就可以封装。

封装好后,罐子里会形成两个空腔区,上空腔区为A,下空腔区为B。(请见剖面图)A、B通过一个小孔联通。

材料都为304不锈钢,罐子里装有3MPa的煤油构件上会有螺栓加固,没有画出来。

请问:
1.顶盖与孔板的结合处要密封,各位大侠有什么推荐的密封方法么?是用垫片密封?还是说在基体部分开槽用胶条密封?   垫片密封的话,是应该定做吧,这个麻烦么?
2.
孔板若是能够拆卸的话,是不是应该与基体部分的内壁留有一定的间隙?一般留有多少毫米?
   PS:总觉得严丝合缝的加工出来,孔板会扣不进去。并且以后做实验,下面要加热,材料受热膨胀应该就有点变形了。

网友A:
能不能做成圆形,看你的图要加工出方孔的直角可是很有难度的,加工成本太高。3MPa的煤油,这个压力,你是怎么装进去的?总体强度验证过?3MPa,压力可不低啊!
垫片完全可以买橡胶垫然后自己裁,不过需要考虑你说的高温问题。

网友B:
1,用垫片密封,成本低一些;
2,孔盖需要经常更换,公差建议用H8/f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做成圆形,看你的图要加工出方孔的直角可是很有难度的,加工成本太高。3MPa的煤油,这个压力,你是怎 ...

计算过总体强度,没问题。方孔是不能改了,实验需要就得是方方正正的!成本倒是不需要考虑太多,能加工出来的话贵些也行。
顶盖那边不加热,实验时是室温,橡胶可以用。

网友C:
端面密封,要拆卸,就胶垫咯;
方槽槽底和槽壁的几个棱还是建议铣成圆角吧;
密封面跳动和粗糙度考虑一下。

网友D:
3MPa的煤油怎么注入?

网友E:
煤油一定会有渗漏,楼主以前做过这类东西吗?没有的话一定要小心,经验不足会酿成事故。煤油属小分子烃,极难封,再好的密封时间长了也会慢慢渗出来,因为其分子小,在压力作用下是可以穿透橡胶的。玩这类东西别听一般人胡扯,基本不懂,多找相关资料多研究,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解决。像楼主这种情况可以在密封面涂憎油材料以减缓泄漏,但要看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面密封,要拆卸,就胶垫咯;
方槽槽底和槽壁的几个棱还是建议铣成圆角吧;
密封面跳动和粗糙度考虑一下 ...

嗯那我调一下尺寸改成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3MPa的煤油怎么注入?

我实验时煤油顶壁有孔注油,另有出油孔。
觉得画上去的话构型有点复杂,就画了个简化的模型图。PS:我要把设计完整的放在这里,老师我揍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煤油一定会有渗漏,楼主以前做过这类东西吗?没有的话一定要小心,经验不足会酿成事故。煤油属小分子烃,极 ...

好的,多谢多谢,那我每次做完实验后就拆下来,再做实验的时候更换垫片

网友(点评):
建议你看看航空标准怎么密封煤油,你可能年轻,没经历过点煤油炉的时代,那炉子总是脏兮兮的,怎么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垫片密封,成本低一些;
2,孔盖需要经常更换,公差建议用H8/f7。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F:
1.如果需求量不大,垫片没必要定做,可以卖大一些的,然后根据需要的尺寸剪切下来即可。
2.间隙问题,如果受热变形的话,这个间隙需要根据变形量的大小确定。如果间隙大小不影响你的实验,尽量留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如果需求量不大,垫片没必要定做,可以卖大一些的,然后根据需要的尺寸剪切下来即可。
2.间隙问题,如果 ...

好的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
端面做成环状槽,尺寸找查o型圈标准按照线径内外径配,丁腈橡胶标准件好买的很,更换也方便,线密封肯定优于面密封!

网友:
建议都改成圆件。

网友(2017-06-05):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涂胶可以吗?

网友:
改成弧形会比较好,直来直去密封不好密封,看上去也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