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立体图该如何出工程图和标注基本尺寸?

楼主(2017-01-05):
1.四根加强筋上的棱都是R角;
2.筋的上下两端与直角板连接后也倒了R角;
请问如何出工程图(什么样的视图)能够最合理,我自己也出了图,请各位指点,帮忙找找有没有什么问题或不标准的地方,谢谢!

图未标注完,只标注了基本尺寸!

网友A:
参看钣金图纸。
这是个焊接件吧,R角那里应该是焊缝。

网友:
设计的时候搞情楚这是一个钣金件焊接, 还是压铸或注塑件?
1.如果钣金件焊接,标注重点尺寸和基准最后和焊接的工装治具结合起来,不然后的话,也都是浮云...
  问题: 钣金件焊接不是圆角表示,用焊接符号及相关参数, 另外底板和侧板90度的地方,那个伸出来,做第一基准,那个配做,
2.如果压铸或注塑件
   加强筋不要那么做,特别不要镂空,因为这在模具上加一个侧抽滑块,很讨厌的.另外圆角不要乱做,没有都可以,如果有的话,有
   模具上是做不出来的,或者成本很高,比中加强筋镂空内侧的圆角,根本做不出来.

    无论那种做法,楼主都不要把圆角乱做.机加工用倒角,

网友(点评):
非常赞同层主“圆角不要乱做”的观点,有时候徒增加工难度

网友:
作为设计工程师,一定要知道自己设计的零件用常见设备、普通工艺是怎么做出来的,也就知道你图纸的要求是否合理。

网友:
如果是焊接件,要标注焊缝形式。

网友:
告诉你,全错,全不对。改吧,怎么改,见楼上的。

网友:
蛮好的了

网友B:
首先看模型应该是一个焊接组件图,组件图里面只标注整体外形尺寸,另件定位尺寸,焊接符号,技术要求就可以了。其余的另件本身的尺寸及加工特征要求在另件图里面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看钣金图纸。
这是个焊接件吧,R角那里应该是焊缝。

铸件

网友(点评):
如果是铸件,在筋上画一个筋的断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模型应该是一个焊接组件图,组件图里面只标注整体外形尺寸,另件定位尺寸,焊接符号,技术要求就可以 ...

是铸件

网友(点评):
铸件这样设计不怎么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铸件

铸件的话,粗糙度其余就不能标注12.5了,应在需要的加工面上标注粗糙度要求,其余粗糙度为不去除材料符号。增加技术要求:铸件精度等级要求,需不需要探伤,探伤的方式和等级等。

网友:
铸件的话可以总的标个铸造圆角范围就可以了。
比如铸造圆角R10-15

网友:
设计时必须考虑加工的方便性和经济性。

网友:
你已经在局部视图上表达清楚了,

网友:
你这个铸件设计很不合理,

网友C:
如果尺寸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拆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尺寸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拆图呀

请教拆图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