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表面的耐腐蚀性怎么样?

楼主(2017-01-05):
请问下各位大神,喷塑表面的耐腐蚀性怎么样?0 g3 g: O$ J+ K& p& [
大概能耐多大PH值的酸碱?

网友:
同油漆不相上下,不适于表面耐腐蚀涂层用

网友(2017-04-14):
我记得回过你的贴啊,只要耐腐蚀性的话有太多办法了,还有其他功能要求吗?得把要求说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