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中空旋转工作台

楼主(2017-01-05):
如图,这种中空旋转平台,有没有前辈用过?说说其优点缺点。通过某宝问了一家,说不可以承受偏载,感觉如果里面是角接触轴承对装的画话,还是可以有一点偏载承受能力的,,,,是因为轴向高度比较小的原因吗?求解惑。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太复杂的东西,一个大传动比的齿轮结构。
东方马达的DG系列你可以参考。
传动精度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能替换普通分割器

网友:
轴向高度比较小相对承受偏载能力低,具体参考NSK之类相关轴承手册计算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太复杂的东西,一个大传动比的齿轮结构。
东方马达的DG系列你可以参考。
传动精度是需要 ...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精度没什么,够用。主要是上面的托盘是长方形,上面的载荷也不是均匀的。

网友:
大多是空心轴电机直驱,可直接带载,但抗倾差

网友B:
前段时间刚用过两个 台湾锋桦  中空旋转平台减速机 就是一个减速机,减速机上端连接一个圆盘,上面装夹具,精度还是可以的!夹具总重大概40KG,可以承受一定的偏载,电机要配好,不然震动很明显!

网友(点评):
我这边工况跟你差不多,你选的多大的规格啊,帮我参考下。价格怎么样? 所说的震动,可否说明白一点?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刚用过两个 台湾锋桦  中空旋转平台减速机 就是一个减速机,减速机上端连接一个圆盘,上面装夹具, ...

我们用的是伺服电机,角度有要求,电机我配的750W  30的减速比,你的负载要是比较大,电机要加大或者增大减速比,就是小牛拉大车的概念!价格不是很清楚  1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