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电磁阀安装问题

楼主(2017-01-05):
小弟我有个项目是机器人码垛箱子,箱子要码垛2米高左右,故选用半径3米长的机器人,机器人底座离地高约1米2,请问机器人末端的夹具的电磁阀是否最好别安装在机器人上面?因为太高了,不好维护

网友A:
最好安装在机器人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安装在机器人上面

维护麻烦啊,机器人安装比较高,要上爬梯才能够到……

网友:
看机器人动作复杂不复杂,复杂就按照在机器人上面,维护方便不方便都是次要的,动作不复杂可以不安装在机器人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