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绕圆柱体移动的结构

楼主(2017-01-05):
请问各位大侠,两块板水平对称的压在一个圆柱体上面。然后板绕着圆柱体运动,保证板的端点到切点的距离跟圆柱体顶点到切点的弧长是一样的。请问有什么结构可以实现这个动作,或者有什么类似的机器可以参考。最好是圆柱体的直径是有几种尺寸,当更改圆柱体的时候更换平板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下面的一个模拟图。谢谢了。

网友:
齿轮齿条
钢带

网友(点评):
您好,请问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中间的钢带一端固定在圆柱上, 另一端固定在平板上.

网友A:
齿轮齿条,分度圆直径等于圆柱直径即可。

网友:
这个运动有点像60年代的齿轮磨床,

网友:
这个结构,其实是走了半个正弦波,楼主按这思路去思考,也许有巧啦

楼主(2017-06-29):
虽然时隔半年,但还是谢谢大侠的回答。我用了齿轮齿条的结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分度圆直径等于圆柱直径即可。

虽然时隔半年,但还是谢谢大侠的回答。我用了齿轮齿条的结构,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