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齿轮箱断齿后产生的影响

楼主(2017-01-05):
如题
公司风电机组在线监测预警,各测点如图,无振动及噪声测点

问题来了
客户要求在不增加振动测点为前提下,在齿轮箱断齿后利用现有测点数据发现断齿工况

个人思路:
一,齿轮断齿后电机电流信号比较能明显的看出断齿工况,此测点图中电流信号并非发电机电流  可以排除。
二:  因齿轮箱采用循环冷却润滑方式 齿轮断齿后轴承产生的温度信号应该不明显

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感谢看到这里。
我现在已经没啥招了,请各位老鸟帮忙分析下齿轮箱断齿后对图中哪个测点产生的影响最大

大家有没有相关经验的,帮帮忙,分析一下
小弟先谢过

网友A:
真奇怪,测噪声应该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整天对着风吹,风噪就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奇怪,测噪声应该是最有效的方法。

   客户至上嘛

网友B:
看看这个方向有没有戏

网友B:
是否能采集到红色的一个“误差”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能采集到红色的一个“误差”信号。

感谢百忙抽空回复     现在现场不愿意再增加测点,要我们从现有的测点中鉴别出齿轮断齿的工况(上图),我想的是最简单的方法先确定齿轮断齿后对其他零部件有直接的相关性,比如齿轮断了会造成轴承温度上升  那么我从采集到的轴承温度数据中可以发现齿轮断齿了。。。

网友(点评):
你仔细看看!!!琢磨琢磨

网友(点评):
还没有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方向有没有戏

参考了风机资料后发现是冷却式润滑   即使轴承温度上升也很快被润滑油带走热量     所以轴承温度无法表征断齿

网友(点评):
请问:LZ是哪个专业的,机械的吗?

网友:
有功功率。

网友(点评):
实际断齿情况很难判断,是断一部分还是全断,是断一个还是断两个。所以功率也只是平均,瞬时的很难判断。

楼主:
大神抽空简单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点评):
只是凭经验分析,断齿就会有冲击,对输出功率有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百忙抽空回复     现在现场不愿意再增加测点,要我们从现有的测点中鉴别出齿轮断齿的工况(上图), ...

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百忙抽空回复     现在现场不愿意再增加测点,要我们从现有的测点中鉴别出齿轮断齿的工况(上图), ...

红圈里的字LZ仔细琢磨琢磨。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是要实时测量,不是拆了再测。

网友(点评):
哪个叫他拆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抽空简单解答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里的字LZ仔细琢磨琢磨。

   没想法      大神有空了简单说下思路

网友(点评):
就是你在楼下讲的那个方向

网友(点评):
“传动影响角度”就是这几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奇怪,测噪声应该是最有效的方法。

功率的话也行,现在在让数据组分析功率数据     断齿不管断了几颗     我手上有一年多的数据     采集频率是10分钟一个,应该能找到冲击规律来判断断齿工况,刚拿到项目时本想让数据组把26组测点9台机组全部分析,就是工作量    我才想出从传动影响角度先去找一个最可能影响的测点  再来分析   这样处理的数据量减少了   成功率也会大一些

网友(点评):
LZ有断齿工况地数据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功率的话也行,现在在让数据组分析功率数据     断齿不管断了几颗     我手上有一年多的数据     采集频 ...

没有啊     齿轮运行监测的振动和噪声数据都没有 ,要求我们通过其他测点的数据变化来判断是否已经断齿了        我是想从图中26个侧点中找出相关性最大的那个,比如:齿轮断齿轮后电流一定会发生冲击变化,可惜图中的电流信号不是发电机电流         只能再找别的

网友(点评):
我意思也是上哪能有断齿发生,客户要求就得弄,不过要弄地话想来不太困难,就是刚才说过的思路往下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里的字LZ仔细琢磨琢磨。

没有啊     齿轮运行监测的振动和噪声数据都没有 ,要求我们通过其他测点的数据变化来判断是否已经断齿了        我是想从图中26个侧点中找出相关性最大的那个,比如:齿轮断齿轮后电流一定会发生冲击变化,可惜图中的电流信号不是发电机电流         只能再找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里的字LZ仔细琢磨琢磨。

嗯    差不多这个意思啦 ,在历史数据中找规律的冲击数据来表征断齿工况       常用的数据分析法工作量太大而且繁琐         我就琢磨点简单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点评):
突然发现是个挺不错的项目

网友B:
不知设备上关于速度的传感器都有哪些和设置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设备上关于速度的传感器都有哪些和设置的位置

没有速度传感器             有26个测点   在图中

网友(点评):
rpm是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关于速度(。・∀・)ノ゙嗨!咋整尼!

网友:
你那些测点与一般断齿都没必然联系

网友:
还是借这张图说话:

现实的齿轮传动是有噪音的,最原始的做法是用探针去听。到了当下手段就很多。就LZ这个案子有一点想法说说看。

26个点有6个点的单位是r*p*m,这个应是关于转速的。在过去这种信号是测速发电机发出的电压信号,比较粗糙在这里使用的可能不大,当下流行的是数码盘发出的脉冲信号,我想该系统应当是采用的数码盘。

如果系统中数码盘的精度、设置等满足要求,是否能得到类似图片左上角的一条曲线。齿轮传动的精度越高曲线就平滑,反之就锯齿狼牙地。噪音与之是相辅相成的,此“噪音”是系统中广义的概念。是否能产生一个像虚拟的图片左下方齿轮图,同样齿轮精度愈高该园也是越光滑。

如果数码盘精度越高曲线就能采集到齿轮误差对实时速度的影响。误差的影响检测到了,那断齿的问题自然比误差要大在曲线上一点能表现出来。就是用现代技术手段去“听”减速机。

不了解该系统的齿轮箱的参数还有传感器的类型、设置等等。主要说建立模型,信号采集,分离出噪音(躁动)最好能生成图片左下的虚拟传动齿轮等等。

怎么说是个好项目,它从现实中来,有你需要的东西,将材料处理提取得到结果,反回到实际当中验证。符合科学研究的过程。(买个减速机监视运行一段时间再破坏一个齿就可以验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