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流量计算疑惑

楼主(2017-01-05):
       变量泵定量马达组合,根据最大阻力计算得到马达排量为65ml/r,转速为100r,根据最大速度时的阻力计算排量为30ml/r,转速为500r,选择的定量马达排量为80ml/r,要达到需要的转速,计算泵的流量是65乘100,还是80乘100,以及30乘500,还是80乘500?(不考虑大小,只想问下怎么选择参数)谢谢!

网友A:
80X500,变的是泵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X500,变的是泵的功率

谢谢,还有个问题,怎么确定马达的最低稳定转速,如下图,流量如果只有7.5L,转速能否稳定在一半左右?上为扭矩,下为转速

网友(点评):
应该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怎么确定马达的最低稳定转速,如下图,流量如果只有7.5L,转速能否稳定在一半左右?上 ...

你不是变量泵吗?调泵的排量啊。

网友:
小弟初学液压,个人认为马达的最低稳定转速应该是自带属性吧,应该在选型的时候咨询厂家然后核对是否合适。
初来乍到,要是理解有误望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变量泵吗?调泵的排量啊。

我的意思是通过控制泵的排量,使马达的输入流量只有性能参数表中的一半,那其转速是否也能稳定为一半左右(就是流量一半,是不是转速一半,转矩仍是性能参数表中的数字,不改变)

网友(点评):
可以,除了表还有曲线,参考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通过控制泵的排量,使马达的输入流量只有性能参数表中的一半,那其转速是否也能稳定为一半左右 ...

马达转速等于输入流量除以马达排量,马达排量是不变的,所以流量变为一半时转速也接近一半,因为存在效率问题

网友:
我觉得你的理解有问题,设计的时候会有一些参数给你,其中会有负载和转速,选马达时应该根据最大负载来确定扭矩,再根据系统类型初选系统压力,然后根据扭矩,压力确定排量——T=pV/628,再根据马达的排量和转速算输入的流量;然后根据流量和压力选泵。至于马达满载和空载的转速那是设计做完之后对系统性能验算时才算的,没必要现在算。

网友(2017-03-17):
摆线马达的稳定转速都是比较低的,丹佛斯的在3-5rpm,国产的BMS效率低些,但是7.5升对应90几转也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