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理数传动比的实现

楼主(2017-01-05):
哪位大神知道获取稳定的无理数传动比可以用什么机构实现吗?

网友A:
很奇怪的想法。要无理数传动比去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的想法。要无理数传动比去做什么呢?

研究需要,就是无理数的传动比可以实现较好的实验效果

网友B:
无理数,也称为无限不循环小数,不能写作两整数之比。

因此齿轮就别想了,看来得用摩擦传动。。。

网友C:
实现容易稳定难。

网友D:
行星系算不算,差速齿轮从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现容易稳定难。

实现稳定传动是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星系算不算,差速齿轮从不稳定。

对于行星轮系,我刚刚参考了机械原理书上(第七版)的例子,如图可以实现,但好像固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理数,也称为无限不循环小数,不能写作两整数之比。

因此齿轮就别想了,看来得用摩擦传动。。。

请教下,摩擦传动有什么好的机构可以实现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摩擦传动有什么好的机构可以实现吗

磨损和发热怎么办?一般的搞搞,负载要很小才行。如果要大功率,可以参考CVT

网友F:
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损和发热怎么办?一般的搞搞,负载要很小才行。如果要大功率,可以参考CVT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可以实现无理数输出的机构,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理数,也称为无限不循环小数,不能写作两整数之比。

因此齿轮就别想了,看来得用摩擦传动。。。

所谓传动比,为什么叫“比”?就是说它是两个数的比值。所有能写成两个数的比的数,都是有理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理数,也称为无限不循环小数,不能写作两整数之比。

因此齿轮就别想了,看来得用摩擦传动。。。

摩擦传动在实际应用是可以,像无级变速那样,反正它的变速比是连续的,在变速的过程总有一个瞬间其传动比是无理数。只是无永远无法准确达到那个数,永远只能是近似

网友A:
倒是可以利用勾股定理,以斜滑块的形式实现带根号的传动比,只是,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暖用

网友G:
配个无级调整机构,自己调吧

网友H:
函数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可以利用勾股定理,以斜滑块的形式实现带根号的传动比,只是,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暖用

你是说转化成矢量三角形的形式来计算传动比吗?能说具体点吗?不是很懂你指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函数机构

你是指四杆机构的那种函数机构吗?还是指其他的?连杆机构的传动比跟某杆的转动角有关,所以输出应该是周期性的不是很稳定

网友(点评):
应当是数学、几何学或者相关的一个分支吧。

网友(点评):
所谓--神机妙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个无级调整机构,自己调吧

这很难调啊

网友(点评):
调他一个周期,总会有N个无理级给你取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传动在实际应用是可以,像无级变速那样,反正它的变速比是连续的,在变速的过程总有一个瞬间其传动比 ...

尽管只是近似,但我希望传动比的值能实现位数很多的小数,比如1.342562142,可以吗

网友B:
157069692 / 116992493    = 1.34256221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7069692 / 116992493    = 1.3425622142

你这个转速比的分子分母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转速比的分子分母怎么实现

确实没有好办法实现。。。这么写只是为了尽量精确满足小数点后那么多位的要求,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管只是近似,但我希望传动比的值能实现位数很多的小数,比如1.342562142,可以吗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还有就是,加工精度也达不到这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7069692 / 116992493    = 1.3425622142

这是分数,分数是有理数。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用齿轮精确实现的,只要你做得出来,一个157069692齿,另一个是116992493齿,它们的传动比就是准准的157069692/116992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