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吨的折弯机,可以折厚度4mm的钢板吗?

楼主(2017-01-05):
厂里买了一台40吨的折弯机,说明书弄丢了。厂家一直说不能折弯4mm厚的钢板,只能折2mm厚的。折4mm厚的钢板需要100吨的折弯机。
但按照折弯机上的铭牌上的公式计算,当t=4mm,L=30mm,V =30mm时,算出F=1吨。F远远小于40吨。为什么厂家却说不能呢?希望有经验的大侠能解开我的问号,谢谢!
补充说明:有可能瓶颈在模具,因为我们曾经在压3mm厚的钢板时,模具崩掉过一块。难道不可以提高模具的性能来解决这个瓶颈吗?

网友A:
你没有说明折弯长度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有啊,假设折弯长度30mm。

网友:
可以,折弯不要太长。

网友(点评):
你们曾经折过?一般多长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说明折弯长度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你没有和厂家说明你的折弯长度    所以他说不可以

网友:
我设计一个件,150mm多,不到200mm的干过,那家设备记不清了。

网友:
以前在一个做折弯机剪板机的公司呆过,同一套图纸同一套工艺做出来的设备加工能力不一样,设备装好后试制,能剪能折多厚的板就订多大规格的铭牌,最近看这公司也上市了,不知产品还是不是这样

网友(点评):
是不是江苏吉航重机?我们买的就是该厂的。

网友B:
可以的就是长度只有1米多,相同材料和模具,工件长度越长,需要的折弯力越大

网友(点评):
我认为也可以,但厂家说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就是长度只有1米多,相同材料和模具,工件长度越长,需要的折弯力越大

可能沟通存在问题,肯定能折就是了

网友:
我靠,你拿一块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C:
从铭牌上看分明可以折6个厚的。

网友:
厂家说不能.是不是模具有问题。

网友(点评):
有可能瓶颈在模具,因为我们曾经压3mm的,模具崩掉过一块。难道不可以提高模具的性能来解决这个瓶颈吗?

网友:
如果是普通的低碳钢,30MM 4MM厚用32的V大概要0.994吨;没有问题。

网友:
折弯表上写的很明白的,4mm的钢板,长度1m,使用32的V槽加工,压力是330KN,你的零件长度才30mm,压力远小于设备最大载荷。

网友(点评):
所以,我疑惑满满,咨询厂家,说就是最大2mm。

网友(点评):
厂家的答复有些不负责任了,铭牌上是可以的。模具也是厂家配的吗?

网友:
看了公式  F和宽度L有关系  30mm应该可以的

网友:
铭牌就相当于厂家的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使用是不会出意外的,如果出现问题,也应该是厂家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铭牌上看分明可以折6个厚的。

小心别把模具压崩了

网友(点评):
曾经压崩过。

网友:
这个没准是厂家号称的加工能力,为了产品好出手,实际加工能力达不到

网友:
一般厚板优先选用大V槽和尽量选大R角,来实现;楼主提供的数据缺失长度;常规折弯设备普通钢材(Q系列)最大6MM以下,不锈钢常规3以下;当然这里面还会涉及到抽芽、台阶、抽桥等约束;结合设备效率计算所需压力值,或者考虑大R角的冲子等措施,同时注意加工精度要求。

网友D:
t=4,L=30虽然能够折弯,但厂家说不能,是不是厂家考虑的是对上下模的抗压强度和塑性变形的影响,毕竟板厚度增加了,单位压强也大了。另外,板越厚,下模V口宽度也应加大。

网友(点评):
嗯,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不但要满足压力,还要满足压强。

网友(点评):
是应该考虑结构的强度,模具的强度,选择合理的着力点,尽量不要损伤机器

网友(点评):
@淡然 是的,打个比方,按这个公式反推,假如压力是40吨,要弯的板宽度L是30毫米,得到的板厚度t是20多毫米,但实际上不可能弯这么厚的板,那样上下模早就坏了。

网友:
肯定能行啊。  那个计算力是按1米长来算的。 考虑的极端一些,  4毫米的铁丝,就不能弯了吗?

网友:
现在的折弯机都是液压的,试一下就知道了,不会弄坏机器的

网友(点评):
模具已经崩掉一块了。

网友:
我敢说6mm厚的都可以折,问题是看你折多长,而且看你用多大的下刀槽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外协钣金厂经常折4mm的折弯机肯定到不了40吨,我们一般折的长度在1000mm以内。

网友:
如果材质是碳钢可以,

网友E:
首先你得确认好材质,碳钢,304(316),2205等钢板抗拉强度是不一样的
其次,铭牌中的补偿系数不能一概而论,(1+4T/V)根据实际情况判定
机器警报折弯超压一般分为总压力超压(这个压根就不能折)或者单下模承载超压(下模承载模具上一般都会有标示)
而且机器中会有提示,超压多少是不能折的。如果真超了,就是不能折,对模具有损伤。
你的补充说明中,提到提高下模性能。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下模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机器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的下模跟奥特曼一样硬,硬折厚板,你的机器就会坏,而且下模的硬度跟机器都是有关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t=4,L=30虽然能够折弯,但厂家说不能,是不是厂家考虑的是对上下模的抗压强度和塑性变形的影响,毕竟板厚度 ...

听听讲述,学习

网友F:
其实不存在能不能折的问题,厂家在忽悠你,其实这话更像来自某个“老”师傅或业务员,没有那个折弯机厂家技术人员会这么说。首先板厚、抗拉强度、下槽宽度、折弯长度计算出需要的压力,如果压力小于40吨,那么理论上就是可以折的。然后看模具,看模具每米最大承受力量是多少,只要没超过范围那么就完全可以折,如果超范围那么有可能损坏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得确认好材质,碳钢,304(316),2205等钢板抗拉强度是不一样的
其次,铭牌中的补偿系数不能一概而 ...

非常感谢指点,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机器的承载力40吨是指2.5米长度之内的均匀载荷的总和允许40吨,而不是指某一段的力。这样理解似乎又和铭牌的内容有矛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不存在能不能折的问题,厂家在忽悠你,其实这话更像来自某个“老”师傅或业务员,没有那个折弯机厂家技 ...

谢谢指点,我也觉得应该是模具的问题,但厂家没有提到这一点,厂家的意思是机器本身无法承受。站在厂家的立场,会有保守的建议,但前提不要浪费了机器的能力,让用户的使用范围大打折扣。而且铭牌的内容和厂家的说法有矛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指点,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机器的承载力40吨是指2.5米长度之内的均匀载荷的总和允许40吨,而不 ...

标题一:40吨是指总压力
但是如果下模承载允许的情况下,某一段的力我可以直接做到35吨左右。 这个时候可以理解为某一段的力
这个时候就跟你说的,提高下模性能应该是一个意思。
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第一:你出厂的模具不具备此种性能。
第二:下模每米承载都是跟机器的设计有关(即不可能单单去提高下模性能而忽视与机器的适配性)
           具体原理我不是很清楚的,你可以上网去找那种模具商,他们都有在线服务,你假装要买模具,去问问他们怎么配模具的就可以了。

标题二:
上述情况都没考虑到机器的超压问题。
机器本身都有允许超压的一个极限值(这个是供应商在里面写好的代码,一般我们是改不了的)
假设你现在去重新配模具,但是当你开机折弯的时候,如果超压了,系统不会管你的下模,而是按照超压极限来判断机器是否可以继续加工。

标题三:
从经验来说,我司有一台36吨的,只折过T3的,T4的没有折过。
不过我没怎么听说过,模具崩坏掉的情况(36T-3000T ),唯一一次是1600T  折军用产品,蹦坏了一段(不过那种板的抗拉强度是以千记的)
所以,你的供应商提供的模具是否是合格的还有待商榷。

标题四:
有一个不是很恰当的算法,总吨为40  总长2500mm   (40/2500)*30mm=0.48吨     你帖子中以304为准(500抗拉),压力为应该为1.2吨
我们可以看到L=30mm  T4的板,超了1.2-0.48=0.72吨。     同样的方法 ,你可以算下T2的板,相同的L 和相同的V 算出来应该是不超的。
这个供你参考,不作生产依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标题一:40吨是指总压力
但是如果下模承载允许的情况下,某一段的力我可以直接做到35吨左右。 这个时候 ...

有几天不敢苟同,首先模具问题,现在都是标准型模具,比如说V10槽,它在200吨的折弯机和在40吨折弯机上是一样的,不存在在200吨能用,40吨不能用。其次总压力问题,折弯机有最大总压力,超过了无法工作,但是还有每米的最大压力,这个是受结构限制的,但这个限制一般比模具自身的限制要高,所以可以忽略。最后折弯机能不能折,首先看是否超总压力,然后看是否超模具压力限制,如果都没超,那么就可以折,无论是多厚多少强度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几天不敢苟同,首先模具问题,现在都是标准型模具,比如说V10槽,它在200吨的折弯机和在40吨折弯机上是 ...

厉害!

网友(2023-10-10):
这个没问题,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