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加工中是否存在工步的并行加工情况?

楼主(2017-01-05):
如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在数控加工中是否存在工步并行加工的情况?可否举一具体的加工实例?
谢谢!!

网友A:
老师,你这作业很多人不会做,会做的又不感兴趣写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这作业很多人不会做,会做的又不感兴趣写给你。。。。

谢谢关注哈。。。我只是个菜鸟,一起讨论讨论也好,互助提高

网友B:
对于大批量生产的零件,以工步为单位进行并行加工的案例很多。比如手机I/O的楞加,就是这样进行的。

网友C:
数控双主轴双刀塔

网友:
柔性制造自动线,好象也可以叫数控组合机床

网友D:
还有多工位工位可以旋转的车加工的类似机床

网友E:
大批量多工序的产品加工,并行加工可以减少换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双主轴双刀塔

特意搜了一下,长知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大批量生产的零件,以工步为单位进行并行加工的案例很多。比如手机I/O的楞加,就是这样进行的。

哦,多谢!按照我的理解,是不是所谓工步并行就是在一个机床内用多把刀具对不同工步同时加工,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限于机床多刀架(刀头)情况下?

网友(点评):
一巴刀对多个零件的同一工步,同一次换刀中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多工位工位可以旋转的车加工的类似机床

搜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批量多工序的产品加工,并行加工可以减少换模时间。

哦,小批量加工中不多见么?

网友(点评):
量小的话在一般选择在一个单元上完成,不宜占用太多的资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多谢!按照我的理解,是不是所谓工步并行就是在一个机床内用多把刀具对不同工步同时加工,这种情况下 ...

哦,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小批量加工中不多见么?

量小的话在一般选择在一个单元上完成,不会占用太多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