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所需步进电机的扭矩

楼主(2017-01-05):
梯形丝杠通过联轴器与步进电机相连,梯形丝杠螺母带着质量为M的物体运动,如何计算出转矩,进而确定一下步进电机

网友A:
這個可以找一下步進電機的樣板,上面介紹的很詳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可以找一下步進電機的樣板,上面介紹的很詳細。

网址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着網上可以找一下。我們用的都是伺服電機,不僅很少用到,所以具體廠家不太清楚。

网友:
没条件、数据,太笼统,别人无法给你正确的答案,最好问电机厂家。

网友B:
1,水平运动还是垂直运动?
2,平均速度,启动时间?
3,丝杠螺距?
4,摩擦系数?
5,接触面积?
6,楼主选型从不看样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水平运动还是垂直运动?
2,平均速度,启动时间?
3,丝杠螺距?

垂直,对速度要求不大,启动时间要求也不高,螺距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水平运动还是垂直运动?
2,平均速度,启动时间?
3,丝杠螺距?

感谢提供一个样本

网友:
类似于这样的样本,可以找电机厂家要,他们会给你的

网友:
步进还要参照频矩曲线,频矩曲线又必须先确定品牌和大致的型号,每个品牌的都不太一样
而且有的国产品牌提供的频矩曲线实测是假的。。。。。。

网友:
请教一下公司的老司机,大概算一下就行,现在好多都是直接找供应商去解决了,说实话,叫我去算,也好1两个小时,太麻烦了

网友(2017-02-15):
纸上得来总觉浅

网友(2019-07-09):
这种东西必须自己去研究,别人告诉你一次,下次你还是不会

网友:
有没有专门的软件,只需要输入相关数据就可以自动得出结论的!

网友(2019-10-26):
非常实用的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