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消除图示油缸的同步累积误差

楼主(2017-01-05):
RT, A缸伸出时B缸缩回,A缸缩回时B缸伸出,开始时同步效果不错,但时间一长形成累积误差,出现明显不同步现象,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解决呢?谢谢

网友:
1,但凡是什么同步等结构都要有个误差消除或补偿结构,楼主这么简单肯定是不行的。
2,方法两个(1)要吗彻底改原理图(2)加位置检测原件,对误差进行补偿和消除但原理也得改。
3,简单的做法是建议楼主不要将两个缸串联了单独开来,但互相用液控阀控制流量就行。

网友(点评):
没这么麻烦

楼主:
谢谢,我这个同步精度要求不是太高,我试试第三种方案

网友(点评):
楼主明白人一点就透。

网友:
活塞不可避免有泄漏,所以运行久了会累积误差,只需在两无杆腔中间引出一根补油路,定期补偿即可。如果活塞封够好,很长时间才需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