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刃槽刀槽底圆弧有搭接痕

楼主(2017-01-05):
三面刃槽刀铣槽,槽底一侧圆弧有明显的搭接痕迹,刀具的周跳很好,全齿只有2丝多。实在分析不出具体的原因

411156

411156

411157

411157

网友:
先看看是单件这样还是成批量的,如果是单件这样,那么有可能是加工时工件没夹紧,移动了;要是成批量的出现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夹具问题,仔细检查夹具

网友A:
我感觉是走刀有问题。

网友:
工作台丝杆有爬行,

网友:
刀具问题

网友:
图拍的看不清啥。请用微距把关键部位来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走刀有问题。

这 种铣刀 都是一次铣成型的! 如何会说走刀有问题?

楼主这种活  应该是变速器上的档位齿!

出现的问题应该是刀具上产生的。

网友:
0.079,好大一棱了啊
粗铣再精铣的吧?是不是刀补不对

网友:
铣刀与切削面垂直了吗

网友:
可能是三面刃铣刀刀尖处R角跳动过大,R圆角尺寸不一致造成的。6 X; d. [3 t. _)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