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

楼主(2017-01-06):
从开始工作就是要三维制图软件
现在转行做设计,CAD不怎么会,偶尔一个简单零件会用cad出图
涉及装配图时候,都是sw,然后转CAD

尴尬的是,这样绘图速度明显下降;
还有,有很多时候,老板只是要个方案,因为项目成不成还不一定。这个时候SW根本就是拖累;
外协厂什么的,除了一个可以使用SW工程图,其他的都是CAD。。。。转数据很麻烦,线型,字体全乱。。。。

大家有木有遇到这样的,讨论一下。
该继续走三维呢还是放弃三维呢?

网友:
为什么不是SW出图呢

网友:
方案图的话能用CAD表达的尽量用CAD,这样节省时间,用习惯了你会惊奇的发现,做个方案用不到10个命令就能搞定,SW做要直观点,但要耗费点时间,SW转CAD线型乱,字体乱,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
用sw出图吧,快,以后修改方便。工程图模板先做好,保证转图比例文字线性不会有变化。

网友:
三维不能放弃

网友:
坚持3D到2D,熟练后很嗨哦

网友:
其实用熟练了都一样,既然楼主熟悉SW,就坚持用吧,网上再学习下SW出工程图转CAD

网友:
能CAD解决问题,就不用SW。

网友:
2维CAD有那么难么????比三维用到的命令少很多,如果出方案,很多格式(字体线型等)都可以借用不用设置了,当初我学autocad也就几天就可以了,3D是用了很久后才比较精通。而且2D和3D的草图类似。所以,静下心,实战下,很快就适应了,你会发现出方案很快的。

网友:
3D还是要的

网友:
三维是趋势是主流,

网友:
你可以用inventor,都是autodesk一家的,导出cad不会乱码的

网友:
这应该算甜蜜的忧愁吧,三维现在的普及率还不是很高。把二维学好,同时不放弃三维。

网友:
经常遇到,一般出方案总是画平面图,各种方案都可留在草图上。
画3D图的话,留下一堆垃圾.
建议用CAXA绘零件,。。还是AUTOCAD好,随便画。

网友:
我主张CAD和3D混合建模,真的,这方面我是有切身的受益,很省事,这样一来,并且还有很多时间省了下来,把方案做成动画。

网友:
明确你自己的定位,是制定方案的指挥者,还是拆零件的小兵;是前者,连CAD都不用,写计划书,列计算才是你应该做的;如果是后者,妥妥上三维,因为会三维如同张口吃饭一样,是画图工必须会的。

网友:
我做方案,是两种软件一起用

网友(点评):
现在大部分都是两个一起用的。网上招聘信息会这两个软件是标配。

网友:
表示一直用CAD

网友:
就灭人用proe吗??

网友:
这算什么尴尬的问题

网友:
不会就学,艺多不压身

网友:
不要放弃3D,我们现在出图都是SW出图

网友:
各有各的优缺点吧,2D,3D都得坚持啊

网友:
一般都用sw,除非特简单的,用CAD

网友:
小项目cad、大项目装配用 三维软件。

网友:
为什么要放弃,做机械的。最少也要会一个二维一个三维的把,我就是CAD 和SW。随便网上看看招聘信息这两个也是基本要求把。

网友(2017-02-11):
CAD 只是出方案的话就几个命令,没那么难的,3D肯定不能丢

网友:
sw出工程图很方便,既然用了这个软件,不要转CAD.

网友(2017-03-28):
三维软件里不是还有二维模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