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扭矩力从而选择电机功率

楼主(2017-01-06):
求怎么计算旋转物体所需扭矩力,从而选择电机功率

网友:
这个不难,有公式,看具体情况。

网友(点评):
我在网上查了,不知那个符合我要求的

楼主:
有的说直接是力矩

楼主:
有什么公式可以发给我算算吗

网友:
总体来说不算太难,属于比较基础的知识,电机选型计算,无非是力矩匹配,惯量匹配。题主要问的是旋转物体,但是没有具体的图示,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旋转,电机启动需要克服惯性力矩、重力矩、摩擦力矩等,分开计算这几类力矩,最后求和,电机的启动力矩要大于上述之和。另外,电机涉及到惯量,负载的惯量折算到电机主轴之后要和电机的惯量相匹配,根据不同应用场合分不同的比例,一般来讲惯量比在3左右合适,有些情况允许5,甚至更大。。这里除了力矩匹配。惯量匹配外,电机的额定转速要满足你负载的旋转速度。另外,电机一般不直接驱动负载,多数情况下通过减速机连接负载

网友:
可以找电机的销售要样本,都不用你算,直接在样本上就可以查到

网友:
现有一圆盘,要让它旋转起来,电机功率应该是多少?---[请教]
http://www.cmiw.cn/thread-44931-1-1.html

把这个帖子的回复,仔细看完,一定能够找到答案。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请提供一下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