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缆插头防摔耐磨套的设计

楼主(2017-01-06):
问题描述:线缆及插头经常在地上拖,当工作时,插头需要对接到设备上;不工作时,插头取下来挂在另一设备上。
要求:设计插头防摔耐磨套,在地上拖时能保护插头,工作时,把套取下来或退下去。
保护套必须轻(0.5KG以内),适当耐磨;数量:20件,开模不合适,单价不超过100为宜。
之前用钣金+PVC管做,2KG,太重。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PTFE,尼龙 ,POM,upe 工程塑料都行吧?
可以私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FE,尼龙 ,POM,upe 工程塑料都行吧?
可以私我

插头是外协厂家提供,现在要做的就是设计一个保护套。
材料的选择挺多,关键是设计个什么样的保护套,用什么工艺?

网友A:
什么样子的插头形式?
简易型参考图片
复杂的贴出具体实物图

网友:
自己动手用PTFE膜胶合成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子的插头形式?
简易型参考图片
复杂的贴出具体实物图

图片中灰色的就是线缆插头,尺寸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子的插头形式?
简易型参考图片
复杂的贴出具体实物图

请问大侠,这种东西是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A:
注塑  PE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塑  PE料

得开注塑模具啊?吹塑能不能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开注塑模具啊?吹塑能不能行呢

PE量吹塑有点问题,如果追求低质量的 吹塑也能实现

网友C:
自己用?3mm硅胶板包两圈厚,扎带箍紧。

销售的?5mm硅胶板切出两片形状,两边铆钉加胶剂粘合。

不管怎么说,硬材质的护具,插头多重先不说,光看见那4cm粗的电缆,就觉得这护具多可怜。。。

还是往牛筋底鞋那个方向多想想吧。又有缓冲,又耐折腾,又柔软、又轻、又防溅水,又便宜。

网友(点评):
简单粗暴!!

网友(点评):
粗暴的工况,只能粗暴对待了吧。

网友:
11楼简单实用,粗糙了点但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3mm硅胶板包两圈厚,扎带箍紧。

销售的?5mm硅胶板切出两片形状,两边铆钉加胶剂粘合。

您说的这方法确实可以一试

网友D:
想不懂为什么不做一个挂钩,拔下来的插头挂到钩子上不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不懂为什么不做一个挂钩,拔下来的插头挂到钩子上不久好了

由于工作的需要,插头需要在地上拖行10来米,然后盘在一固定的设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不懂为什么不做一个挂钩,拔下来的插头挂到钩子上不久好了

呵呵,看着很干净很华丽的电影一个外景场面,弄不好有很多搞照明的拉着1公分粗的电线,到处乱跑。

工况这东西,真不能想得太绝对。你得先原谅人家只能那么做,然后给他一个适合现场的建议。

网友:
最好随动架,拖着易出问题也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