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动力辊筒线的牵引力怎么计算啊

楼主(2017-01-06):
请教下大家动力辊筒线的牵引力怎么计算啊?我要做电机选型。产品500kg,线体长2.5米,辊筒直径76mm,长度1000mm,辊筒10根,速度0.4m/s算,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难道就没人会??

网友:
应该是通过摩擦阻力,推出电机功率。
阻力按二部分算:
一 匀速运转时:
1.滚筒轴承上的摩擦阻力矩
2.物品沿着滚筒的摩擦阻力矩
二 加速启功时:
1.滚筒转动起来时的惯性阻力矩
2.物品的惯性阻力矩。

然后匀速与加速的摩擦力矩相加,在考虑上适当安全系数和机械效率,就可以算出电机功率。

网友:
如果是垂直的提升重物,重力和速度的乘积就是需要的总功率吧。再考虑一下力的损耗,乘一个系数。

网友(2018-06-20):
之前看过德马电动辊筒的资料,里面有简易的计算方法,在选型手册那里

网友(2019-01-17):
500w ,转速1440,减速比10,减速电机

网友:
10根什么?

网友:
不清楚你要什么,能具体点吗?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AkDFdepRimYCxlSy96PDQ
提取码:ev4j
电机选型计算

网友(2019-02-22):
500KG+辊筒重量*9.8*0.038就是载重时辊筒运转需要的扭矩,扭矩*转速/9550等于电机功率。不对的地方请各位高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