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忙看看怎么连接比较好

楼主(2017-01-06):
原来左边用的是焊管,他们焊接是在一起的,现在左边想用镀锌管,但是镀锌管有锌层好像焊接效果不行,镀锌管外径48,厚度3。只承受水平方向的拉力。想问问有其他别的方法没?

网友:
焊接的位置不能把镀锌层打磨掉吗?

网友:
焊接、螺纹、夹板、销柱、卡簧、接头等等都行,只要设计者选了。

网友:
清洗掉焊接处的镀锌层,可以自己设计个简易水槽,一次多清洗几个,效率还高

网友:
车出轴头,与管子紧配后径向锁销

网友A:
水平力是多大?用螺纹连接,打紧定螺钉。或者镀锌管钻孔塞焊。或者打磨镀锌层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力是多大?用螺纹连接,打紧定螺钉。或者镀锌管钻孔塞焊。或者打磨镀锌层再焊接。

铸件头插入管子里面那里只有10mm,我想用螺纹连接,可是10mm太短了怎么办。在铸件头里面再焊个管子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铸件头插入管子里面那里只有10mm,我想用螺纹连接,可是10mm太短了怎么办。在铸件头里面再焊个管子可不可 ...

塞孔焊的话,铸件头后面也要镀锌的,水平力具体多大还真不清楚,感觉塞孔焊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