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型材厂大件氧化和氧化厂小件氧化有何区别

楼主(2017-01-06):
       目前我这边测试下来,左边的是毛坯从型材厂加工出来后直接大件氧化好,然后进行冲床加工,基本上只要工装检测过后,基本上装上这个蓝色塑料件不会有变形。右边的是型材厂直接把毛坯加工出来,没有进行大件氧化,然后进行冲床加工,加工后也是用相同的工装检测通过后,再去氧化厂小件氧化,但是装上蓝色塑料件后,就往红色箭头方向胀开,不知为何?

网友A:
这是工序安排不一样造成的。
氧化的过程工件受热会有小量的变形,如果氧化后加工,就把变形量也加工了;如果加工后再氧化,变形量没有去除,所以有涨量。

网友:
工序顺序不一样,无法比较。如果以冲压后氧化,就必须以这种工艺定零件冲压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工序安排不一样造成的。
氧化的过程工件受热会有小量的变形,如果氧化后加工,就把变形量也加工了;如 ...

赞同小何的分析,工件的变形和氧化前后的加热有直接关系,建议更改一下工艺,让工件把加热后的应力都释放了,再加工,应该会好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