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运输粘稠液的管道如何清洗?

楼主(2017-01-06):
想问下大侠们,食品机械中的输送管道是怎么清洗的。网上找了几天了,没有找到合理的清洗方式。DN50的橡胶管长度2M。

补充内容 (2017-1-6 14:25):
介质水与面粉1:1混合物。

网友A:
高压喷雾配合清洗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喷雾配合清洗剂

管子耐压就1MPa

网友B:
最省力的办法就是用绳子拴上布拉几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省力的办法就是用绳子拴上布拉几次。

问题是这样能保证刷干净吗?

网友:
小厂用70度以上热水拖把拖,你把拖把动作机械化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这样能保证刷干净吗?

用个有塑料皮的电线,中间打个结,在环上拴干净的布。我养过奶牛,挤奶器的皮管,每天要拉几次。要不奶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有塑料皮的电线,中间打个结,在环上拴干净的布。我养过奶牛,挤奶器的皮管,每天要拉几次。要不奶就 ...

这里面的介质是水与面粉1:1的混合物,一端连接螺杆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