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零件?

楼主(2017-01-06):
       图一是实验工装,工装目的是实现对中间黑色试柱的拉压。每个试柱两端都有一个起连接作用的零件(红圈内),不知此为何物?
       图二是试柱的图片,两端都固定有螺柱。
       谢谢大家!

网友:
连接用的过渡件。

网友:
杆件呗,起传力作用。

网友A:
连接杆,起到过渡连接的作用,材质能好一点

网友B:
内螺纹连接头

网友C:
连接件,应该算是辅助件。

网友D:
应该是可以根据试柱的大小长短调整的连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可以根据试柱的大小长短调整的连接件

一端是内螺纹连接可以确定,那另一端是怎么和端盖连接的?这个东西具体叫什么啊?

网友(点评):
哪有那么多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件,应该算是辅助件。

一端是内螺纹连接可以确定,那另一端是怎么和端盖连接的?这个东西具体叫什么啊?

网友(点评):
是个非标件吧,不常用,不像螺丝,螺母这样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螺纹连接头

一端是内螺纹连接可以确定,那另一端是怎么和端盖连接的?这个东西具体叫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杆,起到过渡连接的作用,材质能好一点

一端是内螺纹连接可以确定,那另一端是怎么和端盖连接的?这个东西具体叫什么啊?

网友E:
应该起连接紧固的作用,楼主想知道它的标准件的名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起连接紧固的作用,楼主想知道它的标准件的名称吗?

是的,谢谢!

网友F:
一个加长螺母呗。用处就是,你的试拉工件是双螺柱的,同向双螺柱是无法通过自己旋紧上下两个螺柱(一边紧一边松),必须外接一个带扳手头的螺母可以起到拧紧作用。
简而言之,你的工件不能拧,你的拉力机不能拧,所以,你总得弄个东西来拧吧,于是就有了这加长螺母。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端是内螺纹连接可以确定,那另一端是怎么和端盖连接的?这个东西具体叫什么啊?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加长螺母呗。用处就是,你的试拉工件是双螺柱的,同向双螺柱是无法通过自己旋紧上下两个螺柱(一边紧一 ...

哦哦,那差不多明白什么意思啦。那么螺母另一端是一个螺栓连接?

网友(点评):
另外一边的连接也应该是螺栓,图示件是连接两螺纹的过渡套,这个件可能是非标件。

网友:
你叫它什么就是什么吧,至于作用不就是一个起过渡作用的连接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