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公差标注的意义

楼主(2017-01-06):
图示是需要配合打的销钉孔的位置 这种销钉定位孔标注这种公差的意义是什么呀

网友:
难道不是保证位置精度?

网友:
位置度要求是够高的,是使用36士0.01的孔距作为装配的基准,孔距精度不高,上下两个零件会错位,定位销装不上去

网友A:
我个人认为配打的销钉孔给这样的尺寸公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多此一举,属于过度标注。

网友:
本意可能是要保证孔距精度,但配大的话,意义不大吧

网友:
三个不同的 配合 ,应该可以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配打的销钉孔给这样的尺寸公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多此一举,属于过度标注。

没有意义?假如以后做备件怎么办?

网友(点评):
配打的意义何在?

网友:
用位置度标注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配合打,确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但要标注是配合打的。

网友:
应该是想控制该孔的位置误差尽量小吧,如果改用位置度应该更合适。

网友B:
这种销钉定位孔标注这种公差的意义是:制图人自我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销钉定位孔标注这种公差的意义是:制图人自我安慰

网友:
定位用的哇